如何解决外界振动对伺服电机的影响?

楼主(2023-05-10):
目前有一个项目,我的装置上会直接安装另一个设备,该设备会有50HZ,短期100HZ的振动,不知这个振动对我装置上的伺服电机影响多少?咨询西门子公司,回复肯定有影响,但影响多大不明确,考虑伺服电机在振动环境中的应用很多,比如冲压设备等,不知在这些行业搞设计的社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有什么解决方案,万分感谢。我选的电机是西门子的V90,高惯量

网友A:
50HZ,短期100HZ的振动。这种工况影响比较大,尤其是短期的100Hz振动。

伺服电机毕竟是精密器件,电机尾部编码器都会受到振动。所以建议你还是需要做好隔振减振措施。

伺服电机出厂前本身就有做动平衡测试,在工作过程中告诉运转。

所以在安装位置有振幅 影响很大

建议你多看一下 振动筛 和 离心机类的设备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HZ,短期100HZ的振动。这种工况影响比较大,尤其是短期的100Hz振动。

伺服电机毕竟是精密器件,电机尾 ...

振动设备和我的装置之间只能是硬连接,振动会传递到伺服电机,两个途径传递,电机的安装底座,这个我可以考虑电机和底座之间加减震垫,再一个比较难办-联轴器,梅花形联轴器有减震效果,但作用有多大不清楚

网友(点评):
还是希望比把设备 传动示意图 贴一下 要知道你的伺服电机 只是提供传动力矩 还是高速 或者精度需求?

网友(点评):
是这样,当振动设备发生振动时,我装置上的伺服电机是不工作的,可以理解完全处于断电的状态。只是安装在那。我目前担心的是这种振动是不是会物理上造成伺服电机的损伤。而导致伺服电机需要运行时性能达不到或很...

网友:
我这有个项目经验供你参考
冲床装模平台上面安装了雷赛的闭环步进电机,硬连接,没有任何减震措施。
冲床的震动频率没有你说的那么高
目前设备稳定运行了2年,电机没有出现过故障
伺服电机一般都会有耐震动这项参数的。比如欧姆龙1S系列伺服,标称耐震动10~60Hz、加速度5.88m/s2以下(在共振点不可连续使用),可以看一下标称参数是否符合你的使用工况
在高频震动工况下,建议还是加减震装置,伺服电机的安装法兰面位置加装减震隔垫,花不了多大代价。然后用仪器去测量隔离减震之后,电机的震动是否满足额定工况要求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一定考虑,现在麻烦一点从传动件传递过来的振动如何解决,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社友提供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
需要根据实际参数增加隔震垫或隔振脚座,我会向客户推荐Fabreeka隔振材料:

不同材料支撑情况下,隔振效果对比明显:

网友(点评):
FABREEKA,德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