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铸件如何强化?只能抛丸强化么?

楼主(2023-05-10):
请问,铸件如何强化?只能抛丸强化么?

网友A:
你这个强化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强化是什么意思?

铸件一般是退火件吧?如何提高强度呢?

网友(点评):
你想给铸铁件退火,信不信老板一巴掌拍死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铸件一般是退火件吧?如何提高强度呢?

那你就淬火-----热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淬火-----热失效

谢谢。懂了

网友B:
你说的强化就是热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强化就是热处理吗?

现在懂了。所有的热处理和冷作强化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