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缸泄压

楼主(2023-05-11):
200的升降缸,用一段时间(约半年到1年)就需要换密封组件,才不会有泄压情况发生,家里液压工程师几年前走了,只有电气工程师兼着,他也懂大部分,想在这里请教:有那种情况才会泄压,我们密封组件包括其他精密组件都是用的牌子进口货。

网友A:
时间久了都会有点漏的呀

网友B:
油缸内部结构 是否合理,看不到让人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久了都会有点漏的呀

按照设计来讲,一般要2-3年内不会,讲使用情况不应该泄压,因为有些设备用5年也没事,工况又差不多情况,其他缸也有,那种锁模缸,注射缸,都有,没有专业的液压工程师有点头疼

网友(点评):
我们移动模架那个大家伙的密封件就是转一次场全换了,好大的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内部结构 是否合理,看不到让人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也可能内部结构有问题,。有几家做的,外形尺寸一样,内部不一样,过俩天发,阳了,不方便,先讨个巧

网友C:
缸是有寿命的,且不是按时间来计算的,是按行程的总长来计算的,如果24小时不停的工作,半年也算时间长的了,属于合理的;

密封组件更换可以解决问题,说明密封破损,如果不属于上面我说的情况,那就是缸的同轴度有问题造的,设计,装配,工作时轴的径向负载,部件的加工都可能造成以上情况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缸是有寿命的,且不是按时间来计算的,是按行程的总长来计算的,如果24小时不停的工作,半年也算时间长的了 ...

这样的话,我能肯定部分问题,同轴度有问题,之前我提出来,有设计讲没问题,我要再看看。设计经常不到黄河不死心。

网友:
油缸内孔是不是已经损坏

网友:
如果有超压使用的情况,缸筒有可能变形了

网友:
换密封的时候注意观察密封的损坏情况,如果出现故障的密封件连续在相同位置,再来确定是设计问题还是装配问题。

网友:
如果最初不是这么频繁,就不是结构的问题.最初也是这么频繁,就是结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