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送料

楼主(2023-05-11):
最近在整改一个设备,完成第一次送料,裁切后,下一道工序发现料长度不够,还需第二次送料,第一次送料是采用气缸推送,二次送料该怎么实现呢?应该采用什么结构呢?想了好久,一直没什么头绪。整改的空间也有限。

网友A:
这问题问得太含混,定长一般就胶辊和丝杠平台,你这是啥夹持机构。啥材料,精度,速度,张力,宽度,长度,卷料还是片材

网友:
再加一次气缸送料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得太含混,定长一般就胶辊和丝杠平台,你这是啥夹持机构。啥材料,精度,速度,张力,宽度,长度, ...

塑料袋,夹持靠气缸,第一次推送利用气缸,位置精度不高

楼主:
是再加一个气缸还是气缸改成双行程的呢?如果再追加一个气缸来完成二次送料,貌似动作会有问题,
两组气缸怎么动作的呢?

网友B:
把气缸换成电机模组不就好了

网友:
气缸换成电机模组不就好了

网友:
裁切后,下一道工序发现料长度不够

第一次就整精准点啊

网友C:
以前想的一个,是用电机送,两个夹紧气缸,一个夹紧气缸连接在电机丝杆上,一个固定,电机送了后前气缸夹紧,后气缸松开,然后电机返回,后气缸夹紧,前气缸松开,电机再往前送。

不定长送料

不定长送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想的一个,是用电机送,两个夹紧气缸,一个夹紧气缸连接在电机丝杆上,一个固定,电机送了后前气缸夹紧 ...

固定长度的话电机可以换成气缸或油缸,自动锯床就是油缸。用电机是可以调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袋,夹持靠气缸,第一次推送利用气缸,位置精度不高

真空吸,用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气缸换成电机模组不就好了

整改想简单些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