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该怎么搞?哪位大神给我想个办法

楼主(2023-05-11):
如图所示,我是实在想不出有啥好办法,只能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了,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参照净水器,模块化设计

网友(点评):
确实这么想过,但是东西大了就不一样了, 净水器的滤芯可以直接取下来,这个活性炭柱高3M多啊,除非分段,但还是会很麻烦

网友:
罐内压力是多少

网友:
弄两罐轮着用,进液口可以换接进水,换渣就直接开出碳口以后底部通水冲,或者上方也同时通水冲。笨办法,只能减少点人工。

网友:
挖呀挖

网友(点评):
仁兄,你这个怎么操作,不好弄

网友:
发散一下,整个绞龙伸进出碳口往外绞行不

网友(点评):
想过,也试过,不行,那种蛟龙一般需要物料很干没有水分,这个饱和的活性炭含有水分

网友:
活性炭分装到细管内。
更换的时候直接把细管拆掉,把活性炭倒出来就行了。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改成组合开放式罐体,行不!?

网友(点评):
你这个说起来简单,怎么弄,防水,还有压力怎么解决

网友B:
顶盖出液口封头设计为法兰,可翻盖打开,活性碳柱吊装更换。

网友C: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活性碳吸了油后凝固成块了吧,而且体积大,直接弄不出来。可以试下把出碳口开成斜向下45度,然后人工用电动工具捣碎靠重力自动掉出来。这方法说是不用铲,但还是要看活性碳的凝固度。同时最底部的不好弄。

网友(点评):
(๑•́‧̫•̀๑)有點意思~~~~~~···.

网友(点评):
其实没你说的哪呢严重,但是确实存在部分粘结的情况,我也想过出口向下,但是冲出的方式必须带有一定的动力,比如冲水,充气,光靠重力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盖出液口封头设计为法兰,可翻盖打开,活性碳柱吊装更换。

你是指这样吗?

网友(点评):
是这个意思

网友C:
你这样工人会骂你的,现在工人是大爷,要减少大爷的活量

网友(点评):
人工掏碳也狠累啊,这个只能说也不轻松,就算吊出来还是一样要再把碳倒出来,所以我说这个也有点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工人会骂你的,现在工人是大爷,要减少大爷的活量

我认为还是按我说的,把出碳口斜向下开,人工捣碎自己掉下来最省事,而且来碳了也只需打开倒进去。出碳时捣碎了正好拿出去晒。哈哈

网友:
出料口放罐底,下面传送带接

网友:
用碳粉,叶片式压滤机。顶盖可拆也行。吊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还是按我说的,把出碳口斜向下开,人工捣碎自己掉下来最省事,而且来碳了也只需打开倒进去。出碳时 ...

这样吗

网友:
差不多那个意思,只是为了隔水可以往上一点。

网友:
挖呀挖呀挖

网友:
这个结合上下冲水能冲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照净水器,模块化设计

意思是:淘汰粉末活性炭,直接烧结为固体。

网友(点评):
我竞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你再好好想想

网友:
这种东西呢

网友(点评):
兄弟,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曾经考虑过这种抽粮机,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吸带有水分的东西

网友(点评):
绞龙螺旋上料的也不行吗?

网友:
用气缸带动铲子

网友D:
问题在于不方便进出,那可以把进碳口和出碳口合二为一,把圆形封口改为上下比较长的法兰盖,碳棒躺着进出。
需要对开口部位加固,进行强度和压力的校核

网友(点评):
能画个简单的示意图吗

网友E:
碳柱外置可以吗,整体更换。原罐体可以适当缩小体积。

网友(点评):
不行的,这不是小东西换了就换了,这个碳掏出来还可以再生利用的

网友:
参考饮用水过滤器的方案,把这个大罐子分为若干小罐子,进液口同时通向若干小罐子(参考饮水过滤器,小罐子后面可以串联几个经过几次过滤后液体再出去),小罐子里的活性炭做成模块化,方便取出和投放。可以根据不同罐子的活性炭污染程度随时更换;可以模块化降低人工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碳柱外置可以吗,整体更换。原罐体可以适当缩小体积。

整体更换了可以不扔,可以拿下来处理,纯空心圆筒,掏出来和重新添加都简单

网友:
支撑板那开始做成分段法兰安装的,装碳的中间的筒体部分做成锥形,锥度选成外部稍振动就会掉下来的就可

网友:
搜一下硅藻土过滤机,了解一下结构,可以做到全自动,完全不用人工掏。啤酒,制药应用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活性碳吸了油后凝固成块了吧,而且体积大,直接弄不出来。可以试下把出碳口开成斜向下45 ...

当成块了水冲不动的,你冲水是从上往下,冲水只对散状物体有用,对块状没用。而且你这是从下往上掏,只能靠重力了。

网友:
用高压水枪冲,外加振动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在于不方便进出,那可以把进碳口和出碳口合二为一,把圆形封口改为上下比较长的法兰盖,碳棒躺着进出。 ...

蓝色是加强筋,绿色是开口,需要做一下压力校核

网友:
螺旋排削是不是可以

网友:
要么将活性炭做成模块化做成一个个固定的小块装进去

网友:
罐体是否可以做成分体的?

网友:
按我的想法是储碳罐做成矩形的,将活性炭分成每层40公斤左右的抽屉一层层叠放,漏油的间隙密封条做活动密封,上下料由机器抽出,抽屉底部自动打开,自动合上然后重新装填,上料口在抽屉拉出的正上方,拍废料口的下方有个收纳废料车,想要实现什么功能自己看着成本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