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联轴器对轴有什么力,具体怎么算,因为需要分析轴的弯矩

楼主(2023-05-11):
请问有人知道联轴器对轴有什么力吗?具体怎么算?因为需要分析轴的弯矩。

网友:
使用时主要考虑传动精度,传递扭力,偏心的容差。和轴联接使用加持方式或者穿孔销联接。联轴器是指联接两轴或轴与回转件,在传递运动和动力过程中一同回转,在正常情况下不脱开的一种装置。有时也作为一种安全装置用来防止被联接机件承受过大的载荷,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

网友:
联轴器跟轴应该算是一体的吧    联轴器只有传递的功能

网友A:
每次来这里看到问的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觉得机械行业的屌丝一个月5000真实都给多了。

第一,你不知道去百度吗?翻书吗?
第二,要是BBS问问题,嫩不能表达专业点,写清楚,有点专业精神。。当然,也不能指望我们这些5000的屌丝能把事情做好一点。做好了就不这里混了,就不是500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次来这里看到问的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觉得机械行业的屌丝一个月5000真实都给多了。

第一,你不知道去 ...

国内根本就没有几个真正做机械设计的,大部分做了十几二十年连电机选型都不会,都是在捣糨糊,聪明一点的早就转换去计算机,剩下的也都是些垃圾角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根本就没有几个真正做机械设计的,大部分做了十几二十年连电机选型都不会,都是在捣糨糊,聪明一点的 ...

这是在抢我的台词还是抄袭我台词尼。。

网友:
我不清楚你具体的位置和力,我也不是做这个方向的。。

直觉上:你的力就是F= SQRT((FX^2)+(FY^2))...力臂就是这个力到A的位置L..所以玩具就是 M=F*L,在支点A处。

网友:
我的建议是先看看书,了解清楚了,实在搞不懂,再来问比较好,你啥都不清楚,怎么分析。你以为计算机呢,输入结果就有答案吗

网友:
弯矩和联轴器有什么关系,翻开你大学机械设计那本书看一下轴的设计计算,再来讨论

网友:
应该是扭矩

网友:
参考机械设计手册轴的计算,当中有轴的弯矩,剪切计算,联轴器只是传递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