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里零件想按名称重新排序

楼主(2023-05-11):
  大家好!
  在设计时因思路及其它原因 装配体里零件是按设计时放入的 ,而零件编号和中文名在建零件时就命名了 , 现完成整体机构设计后, 想

把装配体里零件想按名称重新排序  ,以便直观得  看看名称和编号 是否需更改,因零件太多了,用鼠标单一拖动太慢了 .请问有什么快速方法重新排序吗 ?

    谢谢 !

网友A:
能把同一种的折叠在一起,设计树有这功能,还有一个装配体直观的显示,也可实现这功能

网友(点评):
有具体的操作方法吗?

网友B:
你想按名称排列,名称里就必须全是汉字,因为软件排列的逻辑就是第一个字的汉语拼音字母。你前面有英文,软件就会把英文当汉语拼音,毕竟这拼音和英文都用一种字母。

网友:
这是种病,得治。
就像我回了你的贴,你却不回我一样,我觉得你太那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按名称排列,名称里就必须全是汉字,因为软件排列的逻辑就是第一个字的汉语拼音字母。你前面有英文,软 ...

无论是按英文字母 或按汉语第一个拼音来都行 ,只要是按有规律的重排 ,不知是否有这样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同一种的折叠在一起,设计树有这功能,还有一个装配体直观的显示,也可实现这功能

网友(2023-07-01):
我一般都是按着ALT一个个拖

网友(2024-02-08):
有好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了么

网友:
你这个找到好方法解决了么

网友:
设计树里面因为有父子关系的问题,并不能“随心所欲”排序;但是可以到BOM表格里面按照需要排序(同execl)。

网友(2025-07-05):
谢谢分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H. P9 B/ l5 Y+ x8 _

网友:
一同学习,有大神恢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