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铝型材

楼主(2023-05-11):
国内有这种型材吗

网友A:
公制的单位,捞捞也许能捞到,但大部分都是只能在厂家的选型册上翻,网络上是比较难找的

网友:
可以找厂家开模做。

网友B:
这个4.2的孔好做吗?有没有人搞过?

网友(点评):
M5螺纹底孔有啥不好做

网友(点评):
我以前碰到过,说孔太小。不好做啥的...

网友(点评):
说M5底孔不难搞那位,你首先得知道,这型材是挤出来的,模具上形成这4.2孔的型芯,受力有多大,自身大小才多大。同样的,M3的底孔,如果也是挤出来的,模具得多难搞。

网友:
这个是基于20欧标的,估计也有,就是难找点。这个做门框很合适。

网友:
我们公司生产铝型材,有需要可以联系,需要开模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4.2的孔好做吗?有没有人搞过?

要求不高 螺纹孔的话没问题

网友(点评):
OK!感谢老铁

网友:
有。
看你量有多大,图上的所有尺寸都没有任何难度,长度能做到25米。
我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铝型材。

网友:
开模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制的单位,捞捞也许能捞到,但大部分都是只能在厂家的选型册上翻,网络上是比较难找的

确实比较难找,暂时还是买进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