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知道螺旋轴和减速器用联轴器联接,螺旋轴受力怎么分析吗?

楼主(2023-05-11):
大概是第一张图片这样,左边与联轴器联接,第三段和最后一段有轴承

顺便问一下下面弯矩图第二张和第三张计算数据怎么算的,因为我算出来的数据不一样

Fx=13263N,Fy=6185N
OA:0.5m,重量为2372N
AB:2.5m,13490N
BC:4.0m,17512N

网友A:
画图能不能转专业点,支撑点不给,力矩不给,力的大小和作用点不给。。。

就画一条毛毛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能不能转专业点,支撑点不给,力矩不给,力的大小和作用点不给。。。

就画一条毛毛虫。。

就是不清楚力的作用点所以才想问问,图还没有画所以只能大概表达一下

网友:
我不清楚你具体的位置和力,我也不是做这个方向的。。

直觉上:你的力就是F= SQRT((FX^2)+(FY^2))...力臂就是这个力到A的位置L..所以玩具就是 M=F*L,在支点A处。 类似第五图。

网友:
把你的结构截个图出来,然后把前端传动处标下距离,支撑处标下距离,两点支撑处标下受力大小或者拉力值,这样方便给你解答

网友:
这种用在挤压机比较多,一般是转一周送出多少料(排出的体积)

螺旋叶的尺寸要有,即转一周 挤出多少体积

第二 物料的密度计算
这样有体积有密度 可以算 转一周的挤压的质量。

第三 这些都是基本理想计算,还要计算物料和筒内壁摩擦阻力

所以希望在计算一个轴类的零件的时候 应该把工况列出来 这样很好算

网友:
这个受力图 是两段 支撑

联轴器端是 输入端

其他的受力总和=输入端

左右各侧为 悬臂梁   中间为简支梁。材料力学计算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