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画模拟运行轨迹

楼主(2023-05-11):
如图,让矩形沿模拟运行轨迹,路径阵列只能选一个基点,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插件能做到

网友A:
有这个功能,高级功能,就看你会不会搞,查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功能,高级功能,就看你会不会搞,查资料吧,

得给钱

网友:
手工做过,,,,部件在凸轮槽里运动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