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式钻夹具的设计,适合杠杆臂加工

楼主(2023-05-12):
在摇臂钻床上加工杠杆臂零件时,需要设计孔φ10mm和φ13mm的钻夹具,经过工艺分析后,决定设计成翻转式钻夹具,以下为设计过程。

加工工艺分析
该工件的结构形状比较不规则,臂部刚性不足,加工孔φ10 mm位于悬臂结构处,且该孔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高,故工艺规程中分钻、扩、铰多个工序。由于该工序中两个孔的位置关系为相互垂直,且不在同一个平面里,要钻完一个孔后翻转90°再钻削另一个孔,因此要设计成翻转式钻夹具。

定位方案与定位元件
确定定位方案:

选用定位元件:

夹紧方案及夹紧装置的设计

夹具结构设计
定位装置:销轴、可调支承钉、辅助螺旋支承的选择。

▲ 销轴

▲ 可调支承钉选取M8×40-S

夹紧装置:根据强度要求选用M10螺纹。

辅助装置:钻套、钻模板。

夹具体:

夹具总图:

网友:
尾孔的支承应该采用自适应浮动自锁紧支承,因为采用手动调节,一是效率低,二是容易造成过定位。

网友:
4轴加工中心不快吗?

网友A:
请问一下图中画红圈的地方标注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图中画红圈的地方标注是什么意思

槽的宽度和深度。不算很正规的标注,但确实有人这样标,容易引起误解。
标宽度和直径会比较好。

网友(2023-06-28):
还有改善的余地

网友:
有改善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