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伺服电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3-05-12):
伺服电机驱动齿轮齿条机构,参数如图所示:

网友A:
惯量比有点大,惯量比大于5时建议加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惯量比有点大,惯量比大于5时建议加减速机

好的,谢谢!

网友:
转速不高,加减速机,2KW的伺服电机比较大了,小电机会便宜很多

网友B:
20kg的物体,1.3m/s的速度,功率哪里要这么大?粗算下来P=μmgv/η=32.25w。不知道你900w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kg的物体,1.3m/s的速度,功率哪里要这么大?粗算下来P=μmgv/η=32.25w。不知道你900w怎么算出来的

μmg只是摩擦力,还有额外轴向力300N,而且FV只是负载功率,实际上加减速还有惯性力,我这里的加减速时间只有0.1s

网友B:
引用 楼主:
μmg只是摩擦力,还有额外轴向力300N,而且FV只是负载功率,实际上加减速还有惯性力,我这里的加减速时间 ...

是径向力吧,轴向力不会产生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径向力吧,轴向力不会产生扭矩

是的,轴向力是我表述得不准确,其实就是沿着齿条方向的推力

网友C:
这是带入计算表算出来的,还是自己手写的计算过程。  感觉结果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带入计算表算出来的,还是自己手写的计算过程。  感觉结果有些大

这个计算表是我根据查阅的选型资料公式自己做的,是计算表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