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和滑轮打滑问题

楼主(2023-05-12):
之前设计了个内棘轮的刹车结构,现在测试,当滑轮锁住后,轮子和钢丝绳会在100kg的时会打滑,这是绳轮的结构.
现在看到3M的说明书,发现这种缠绕方式,有没有老哥有经验,这种方式会不会打滑

网友:
打滑

一般 增加包角 及轮的直径 或者加张紧轮 增加与轮子接触的轨迹长度

第二 增加摩擦系数,轮子表面尽量有滚花 增加摩擦力

第三 增加张力 (或拉力)

网友:
不太清楚具体结构 但是多缠绕几圈 摩擦力必定会大很多 很多都是类似的方法增大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