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光亮的面板是使用什么样材料和什么技术,万分感谢!!

楼主(2023-05-12):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重新打开在试试

网友:
感觉一个大号的手机

网友B:
亚克力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博士的工艺选择方式

网友C:
像消毒柜的质感,外面是层玻璃,和镜子工艺差不多,把内层换成黑色

网友(点评):
触控方式也差不多,有些消毒柜也是几个触控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克力

我觉得也是亚克力,但是表面可以电镀一层金色或者其他颜色,
但还是能够看到里面的数码管,显示屏的显示信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像消毒柜的质感,外面是层玻璃,和镜子工艺差不多,把内层换成黑色

我见过有些是曲面的,搞玻璃是否太重了,容易摔裂?

网友:
感觉是玻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有些是曲面的,搞玻璃是否太重了,容易摔裂?

亚克力不适合用于这种点触的,没有硬度容易出现刮痕,还不耐指纹,更不好清洁。

网友:
应该是玻璃

网友(点评):
大概率是电容触摸显示屏,所以应该是玻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亚克力不适合用于这种点触的,没有硬度容易出现刮痕,还不耐指纹,更不好清洁。

曲面的也用玻璃?曲面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曲面的也用玻璃?曲面怎么搞?

那就不清楚了,可能是热弯。要 找玻璃厂去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