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W激光薄件点焊工艺困惑

楼主(2023-05-12):
现有个项目用到激光点焊,焊接效果的调试过程比较曲折,希望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二,感谢!
1.焊接产品:纽扣电池+SPCC镀镍片;
2.厚度:SPCC镀镍片0.1mm;
3.焊接方式:点焊.

4.激光器:锐科QCW150;
5.软件:金橙子的EZCAD;
6.激光焦距Z轴伺服控制,激光器连接振镜;

困惑:
1.出现一个斑点大一个斑点小的情况;
2.参数设置与我的理解有点紊乱;
3.有些时候也会质疑激光模块的软/硬件是否有问题;

第一次接触激光工艺,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比较凌乱,暂时也没有一个靠谱的人请教,就来轮胎求助了!

网友A:
是不是因为焊第一下之后镀镍片拱起来了,高度变高了导致的,你能想象我要表达的意思吗,焊点塌陷,长端起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焊第一下之后镀镍片拱起来了,高度变高了导致的,你能想象我要表达的意思吗,焊点塌陷,长端起翘

能理解,很有可能。
现在焊接时都有压紧机构,后面试试把力加大点看看。

对激光的焊接参数调节清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焊第一下之后镀镍片拱起来了,高度变高了导致的,你能想象我要表达的意思吗,焊点塌陷,长端起翘

如果是这样的话,除了把压力加大点,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除了把压力加大点,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铜压脚。

网友:
我去年也用了 振镜激光焊接

影响焊接因素很多

1.焦距调一下 调远一点

2. 氩气气口 不知道是直吹还是侧吹

3.功率大小 以及相关速度

都是调出来的

2.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理解,很有可能。
现在焊接时都有压紧机构,后面试试把力加大点看看。

那这个就不清楚了,我也只是猜测,没做过焊接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理解,很有可能。
现在焊接时都有压紧机构,后面试试把力加大点看看。

楼主后边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发个后续呗,也想了解下

网友B:
1、焊接后翘曲,距离改变(压);2、两次焊接温度不同(间距能否调大,或间隔时间长点,调焊接功率,第二次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焊接后翘曲,距离改变(压);2、两次焊接温度不同(间距能否调大,或间隔时间长点,调焊接功率,第二次 ...

1.间距无法调大,产品比较小;看能否把焊点调小点。
2.可以把焊点间隔时间加长点,但是降低焊接功率的话,是不是就会影响焊接品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间距无法调大,产品比较小;看能否把焊点调小点。
2.可以把焊点间隔时间加长点,但是降低焊接功率的话 ...

这个只有你做测试了,纸上谈兵只能找方案,实际结果要测试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