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杆和板过盈配合

楼主(2023-05-12):
材质均为304不锈钢,配合长度为7,截面尺寸为8*8。两个方向的配合均选为H7/S6,即(8/+0.015/0)/(8/+0.032/+0.023)。

有没有问题?请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大力出奇迹,干就完了。

网友:
代号都写了,你不会看公差带吗?
又不是容易变形的材料,有啥好问的?

网友:
最大过盈32um,目测大致合理

网友:
可以理解是键条和键槽的配合

可以看一下 公差配合 和 常规的那种

网友:
大力出奇迹,装不了就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