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锁紧可行性

楼主(2023-05-12):
求助,各位大佬!如图所示,可实现A件与B梁紧密连接吗?

网友A:
目测不可能。。。。。。左边是死的,右边何来浮动。

网友:
没明白你的用法

网友:
搭扣是这样画的?

网友(点评):
(๑•́‧̫•̀๑)這是另一種搭扣~~~~~~···.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無法固定!

网友:
要看紧密到什么程度了,IP54、IP68?
如果没有密封要求,我觉得可以。右边当做是铰链,左边松不脱

网友:
我看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無法固定!

大佬,这他的完整结构是这样的,如果这种方式无法固定的话,有什么更好的改进办法吗?麻烦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不可能。。。。。。左边是死的,右边何来浮动。

大佬,这是他的完整结构,这样应该无法浮动了吧,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吗?可以锐评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他的完整结构是这样的,如果这种方式无法固定的话,有什么更好的改进办法吗?麻烦指导一下

(ง •̀_•́)ง(ง ˙o˙)ว
这样
可以

网友C:
右边搞个带弹簧的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边搞个带弹簧的是不是更好一些

+上弹簧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