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密封测试,气缸选型

楼主(2023-05-12):
有一零件需要压力密封测试,实际就是没零件有没有激光焊接接好。以下内径单位为毫米mm,面积为平方毫米mm²

已知:零件的内径为106,底部孔的总面积约为754,头部三个孔,面积分别为103.8  、   56.71  和1194 ;

第一次做工装,用一个缸径50气缸来密封39孔,8.5和11.5的两个小孔用12然后直接被顶缩回,失败了,由于工期比较紧,随后在仓库找了一个125缸径的气缸,可以不被顶缩回去,把两个小气缸取消,直接用固定方式顶死,交货了,但是客户要求用两个气缸来封头部的两个小孔。

求问,大气缸125缸径下,顶住39孔,封死底部的几个孔(忘记讲了,底部是用密封圈封的,直接封整个零件的外径,通过图可以看出),然后头部两个小孔应该用多大的气缸来封?

楼主:
按我自己的分析,只要密封孔的气缸缸径大于孔径就可以了,客户要求要去现场直接改,如果去改的话,失败了,会耽误客户工期,所以来求助大家

网友(点评):
目前方案没有问题,关键是两小气缸活杆子顶上去,不能钢与钢接触密封,肯定封不住,中间加一个密封垫,气缸国足够

网友A:
这描述看得我脑壳痛。。

网友A:
第一种方法失败的原因为啥,搞清楚了,调整一下压紧的步骤,第一种方法肯定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描述看得我脑壳痛。。

我也是,看了好几遍,懵懵懂懂

网友:
不要用气缸直接顶的,考虑下连杆自锁结构,用结构却对抗密封压力可以参考推拉式快速夹钳、焊接工装的压紧机构、吹瓶机的锁模结构之类的。

网友:
大哥,你这个描述,看的头疼。
直接说问题——密封顶面三个孔,和失败的方案,你给底面的孔尺寸干什么。还有错字,第一行字我读了好几遍。
我对你这个问题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方法失败的原因为啥,搞清楚了,调整一下压紧的步骤,第一种方法肯定可用。

小气缸和小孔的同轴度怎么保证,大气缸和大孔有工装定位,小气缸只有定位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我自己的分析,只要密封孔的气缸缸径大于孔径就可以了,客户要求要去现场直接改,如果去改的话,失败了, ...

要给安全系数,不然运动时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
有点儿没看明白,气压检测密封设备,是说两个小气缸的缩回,是产品内部通测试气压的时候被内部气压顶回吗?

网友:
是要用一个气缸同时封住三个孔吗?看你都是端面密封,这样其中一个可以顶死,另外两个改成活塞密封或者加补偿弹簧

网友:
多研究几遍,才能看到描述

网友:
这个描述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
就是压力计算,气缸出力你是怎么计算的,参考下就行。筒体你注入多大压力,孔口直径你也有了,答案不也就有了,另外计算出来的力至少在大于2倍较好,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吃过亏的

楼主:
经与客户协商,直接用大缸径的进行测试,OK了,另外我自己又用公司资源做了 个夹具,测试得出,密封气缸的缸径比被密封的口径大就可以了,最好是大1.2倍以上。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回答!

网友B:
根据测试压力算出密封要的力 然后加点系数选气缸,一个缸封好几个孔存在不稳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测试压力算出密封要的力 然后加点系数选气缸,一个缸封好几个孔存在不稳定问题

孔太密集了,不好封,直接上密封圈,封外圆,气缸力加大了2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太密集了,不好封,直接上密封圈,封外圆,气缸力加大了2倍

测试压力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