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打孔工装方案

楼主(2023-05-13):
难题一:四轴打孔工装方案
具体工况:尾部直径29,量不大,千把件。
图1
图2
思维启迪
A:四轴分度头几百块钱做个斜面垫板就行了,分度头圆盘上安装一个手动或气压液压卡盘或涨套等。不同心也问题不大,可以调整坐标。只要垫板角度对了就没问题了。垫板斜面角度可以在平面磨床上磨出,通过三坐标预检测和打百分表校正磨,角度公差磨到0.05°以内很好做的。
B:用正弦规测角度就行。
C:用正弦虎钳磨会方便一些,实际使用时可能会有误差,最终结果要以三坐标检测为准。
难题二:车床加工紫铜割槽刀具选择方案
具体工况:槽宽1.5割深10毫米,目前用的普通刀片,总是粘削,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刀具。
图3
图4
思维启迪
A:紫铜比青铜加工性能更差,除了加工还要防止磕碰划伤。我们一般会用做铝合金的做,上下出水的刀板速度高点。
B:用带涂层的铣刀铣出来试试。
C:外面单接泵,冷却液达到刀尖切削刃。
难题三:四轴桥板架机方案
具体工况:一米长的四轴桥板,四轴跟尾座的同心度不好保证。在四轴和尾座高度有差异,(厂家的问题)然后机台是多主轴的,不能从一端打表拉到另一端,而且主轴间也有差异。
图5
思维启迪
A:中心高对好就好调了。
B:垫掉高度差。

网友:
??都是常规操作呀,大佬发点干货

网友:
这个是不是做合适的工装就可以了。看不到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