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容易坏,轴承内圈与轴粘贴,拆不下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5-13):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机械容易坏,轴承内圈与轴粘贴,拆不下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么大根偏心轴,轴颈这么细,感觉极其不协调

网友A:
轴的转速很高吧?这种一般是轴承内圈和轴相对滑动产生了胶合,配合公差给的不对

楼主:
|人外有人发表于 05-13 11:38轴的转速很高吧?这种一般是轴承内圈和轴相对滑动产生了胶合,配合公差给的不对

对,高速运转

楼主:
|人外有人发表于 05-13 11:38轴的转速很高吧?这种一般是轴承内圈和轴相对滑动产生了胶合,配合公差给的不对

这种问题图纸你能修改吗?有偿

楼主:
|人外有人发表于 05-13 11:38轴的转速很高吧?这种一般是轴承内圈和轴相对滑动产生了胶合,配合公差给的不对

或者说设计使用止松螺母

网友:
lz现在选的是什么配合

楼主:
|happilly发表于 05-13 13:36lz现在选的是什么配合
什么意思?我不是机械行业的,我不懂

网友:
轴承型号跟负载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的转速很高吧?这种一般是轴承内圈和轴相对滑动产生了胶合,配合公差给的不对

怎么联系您

网友B:
轴的工程图有吗?轴是标准件的话,那就是轴承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的工程图有吗?轴是标准件的话,那就是轴承选错

有,但是我觉得之前设计师设计有问题,尺寸有偏差,轴承已经换过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但是我觉得之前设计师设计有问题,尺寸有偏差,轴承已经换过很多了

那就换轴。改下公差重新加工,负载大的话用两个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轴。改下公差重新加工,负载大的话用两个轴承

不换就修,修的质量很难保证

楼主:
|人外有人发表于 05-13 11:38轴的转速很高吧?这种一般是轴承内圈和轴相对滑动产生了胶合,配合公差给的不对

V:zzy1397234246

楼主:
|ll1z2y3发表于 05-13 16:34
那就换轴。改下公差重新加工,负载大的话用两个轴承

所以想找个专业的人重新帮忙调整一下,看看图纸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修改一下尺寸

网友:
也有可能是偏心导致的,受力不均,容易坏

网友:
结构问题,这次搞好,难保下次不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高速你还要小心发生共振。。你这东西看起来大,固有频率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想找个专业的人重新帮忙调整一下,看看图纸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修改一下尺寸

调节短百分之20试验一下看看。不行百分之10也可以,两个支撑之间的距离

网友:
偏心离心负载对轴承寿命影响较大,不知道转速多少?如果现在环境与工况条件允许的话试试圆柱滚子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不知道之间用的什么轴承

网友:
内圈与轴粘粘,估么着是轴与轴承的过盈量太大,导致滚珠活动间隙变小,发热变大,导致粘粘,肯定容易坏,听听声音是否有异常,估么着高速运转,轴承处的声音也不对。以前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设备没这么大。高速运转一段时间,轴承就报废。最后定位原因轴的公差偏大,由0.012改到0.08以下就OK了。后面再也没出现这个情况,参考下。

楼主:
|爱我相随2010发表于 05-15 13:17偏心离心负载对轴承寿命影响较大,不知道转速多少?如果现在环境与工况条件允许的话试试圆柱滚子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不知道之间用的什么轴承
转速3000

楼主:
|曲嘛黑发表于 05-15 14:27内圈与轴粘粘,估么着是轴与轴承的过盈量太大,导致滚珠活动间隙变小,发热变大,导致粘粘,肯定容易坏,听听声音是否有异常,估么着高速运转,轴承处的声音也不对。以前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设备没这么大。高速运转一段时间,轴承就报废。最后定位原因轴的公差偏大,由0.012改到0.08以下就OK了。后面再也没出现这个情况,参考下。
轴的公差减了0.08,感觉太细了,正常公差得加

楼主:
|苏苏呀发表于 05-16 12:06轴的公差减了0.08,感觉太细了,正常公差得加
多少

网友C:
发送粘连,肯定是发生位移,产生热力,焊死了,建议采用过盈配合,而且有较大的过盈量,热装,或者液压机压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送粘连,肯定是发生位移,产生热力,焊死了,建议采用过盈配合,而且有较大的过盈量,热装,或者液压机压 ...

而且需要注意轴承的游隙,看是否是游隙太小,热膨胀导致轴承损坏,进而产生轴承内圈和轴的粘连,如果是的话,就注意旋转轴的动平衡,两端轴承的型号,以及轴的同轴度等等,
原因很多,我们之前也发生过,最后的原因是轴承出问题产生的和轴粘连问题,你也可以简单算一下,

网友(2023-10-13):
过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