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切断直径30mm碳化钨棒材,该用多大的力

楼主(2023-05-13):
本人整在做一台挤出机出料切断的设备,挤出的材质是碳化钨圆棒,直径30mm,现在设计的是用伺服加减速机,减速机上的轴的夹具夹住类似美工刀的钨钢刀片,靠电机旋转切断棒材,如下图,红色的是棒材,绿色的是刀片,棒材底下有支撑,请问各位大佬如何计算该使用多大的力矩和什么规格的刀片。

网友:
高手,这个设计不错,这个要什么力,应该不能超过30N ,超过30N刀片必断,所以说不要考虑力,这个减速机

网友:
切粉末坯料吧,,,碳化钨棒吓死我了

网友A:
刀片往复运动?跟往复锯一样?这刀片切了几个后会不会钝,毕竟碳化钨很硬,切口处会不会变形呢?

网友:
干这个工资很高吧。

健康危害:钨粉尘能引起支气管周炎、细支气管周炎、闭锁性细支气管炎和萎缩性气肿。碳化钨会引起肺脏的淋巴组织细胞的增生性反应,并逐渐出现硬化。血管壁增厚并均匀化。工作中接触碳化钨粉尘的人员胃肠道功能紊乱,肾受到刺激,上呼吸道出现卡他性炎症。 碳化钨的最高容许浓度为 6mg/m。

网友:
有一种碳化物专用的圆形切割片

网友:
这个方案行不行暂不说,先弄个刀片在金属上做个试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片往复运动?跟往复锯一样?这刀片切了几个后会不会钝,毕竟碳化钨很硬,切口处会不会变形呢?

旋转一圈,切断

网友B:
估计是没烧结的那种材料。如果是烧结的,我还真不相信你这样就切得断。

网友:
奇葩的工艺设想,能实现吗?

网友C:
我这几天也在研究切断的问题,但是没有找到具体的理论依据
我的理解首先和刀片的锋利度是由关系的,再一个就是刀片的动量,可以决定刀片首先能切入多深(压强大于材料强度的时候,产生塑性变形)这个没有什么公式可以算
当切不动的时候转为对材料的剪切力,这个根据公式就可以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没烧结的那种材料。如果是烧结的,我还真不相信你这样就切得断。

肯定没烧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几天也在研究切断的问题,但是没有找到具体的理论依据
我的理解首先和刀片的锋利度是由关系的,再一个 ...

有没有头绪,指导下

网友:
让我想起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网友(2024-05-28):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我觉得还是旋转切割,或者曲柄滑块切断机构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