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铣刀

楼主(2023-05-13):
本人想找一款铣刀,要求如下
1.用铣刀侧刃将图片的水口从根部铣断,
2.铣完后对表面粗糙度无要求,
3.采用无切削液方式加工,可以用吹气的方式降温
4.要求不粘刀,
5.要求采用长刀柄,具体长度和刀径帮忙推荐
6.帮忙推荐主轴参数,和加工工艺参数
7.每个产品有两个浇口,每个浇口加工时间小于15s,浇口截面积15*150mm

楼主:
补充一点,材质为压铸铝

网友:
没疯吧,这个是回转体,正常工艺是先切掉浇口,再用立车加工,用铣刀,要用到直径160,高160的铣刀,转速240,进给240,15秒能完成?再说铣刀多贵,一把铣刀就能买台立车了,不管是一体刀,还是转位刀具,都是天价,估计过3W一把,立刀刀具10块就能搞定
不管是装夹,还是机床成本,都不应该用铣刀加工,

网友(点评):
: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交口不能改个位置吗?

网友(2023-09-14):
立起来用长点的铣刀来回铣。不过不是加水容易粘。

网友(2023-12-09):
能用激光切割吗?

网友(2024-02-13):
这种不是切完上机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