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速度的龙门结构直线导轨是否要预紧力?

楼主(2023-05-13):
设计了个龙门结构,跨度在600~700mm,精度要求是±0.01mm,加速度要求2g。预算有限用的单驱直线电机,另一边为从动直线导轨。
1.担心从动导轨随动导致精度跟不上。
2.担心跨度较大,电机刚性提不上去。
现在考虑用轻预紧的THK导轨。
请问下有没有搞过类似结构和加速度的同行?

网友:
接着奏乐,接着舞。

网友:
小蓝直线电机,你试一下水,看一下他们的直线电机性能咋样

网友:
精度0.01,你可能对精度有误解,国内做数控设备的,有几家敢说精度达到0.01,不过小厂都是0.001,不说精度0.01,在深圳,有多少家工厂能对精度0.01进行测量,装起就行,能动就达标了

网友:
应该达不到。+-0.02可能都勉强。

网友A:
改成定梁,动工作台吧

网友B:
±0.01,你觉得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1,你觉得可能吗?

已经做了一台了,重复定位精度±0.01,定位精度±0.02.这次优化了结构,想把定位精度精度提高到0.01。
主要还是想降低整定时间。提高加速度。定位精度±0.02已经满足了,是个人想提高下。

网友(点评):
放心吧精度会损失的,这种精度和设计,材料,安装各种因素都有关系了,是综合因素,这就意味着需要长期做这个产品才能积累相关经验,如果只是某个项目做一次,画画图装配起来的话,快点让佛祖保佑吧

网友(点评):
单侧驱动,会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定梁,动工作台吧

主要是整线流片限定了。没办法变更产品输送方式。

网友B:
CNC 、各种数控机床精度能达到,因为厂家一直做这个,各种讲究他们心里懂。你听说过某个机械师设计师,从头开始设计一台CNC,然后它的精度就能达到,而且长期稳定保持,听说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C 、各种数控机床精度能达到,因为厂家一直做这个,各种讲究他们心里懂。你听说过某个机械师设计师,从头 ...

对,这个设计其实很需要设计机床思路搞。没搞过机床头大得很。装配都是其他车间普工过来,装配都要一步步的摸索。

网友:
0.01没有问题;可以上中预压,龙门的刚性还要考虑梁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