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铸码

楼主(2023-05-14):
请教大家,现在有铝基质轮毂(规格很多,码的位置大致和图片吻合),需去除辐条上的铸码,由于空间小,没法用角磨机,目前是用的手持气铲手动铲除,但有效率慢/质量差(容易铲到辐条结构上)/工况差(噪音极大、手持震动不安全)等缺点,请教大家这个有什么好的替代方案吗?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需要祛除的轮毂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祛除的轮毂多吗

不是特多,一年几百个吧,关键规格太杂且没数据的,上自动化或加工中心不是很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特多,一年几百个吧,关键规格太杂且没数据的,上自动化或加工中心不是很合适

一年才几百个  整个电摩或者气摩应该就可以   纯属个人拙见哈

网友:
用 激光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才几百个  整个电摩或者气摩应该就可以   纯属个人拙见哈

嗯,目前就是整的气铲,想进行改善

楼主:
大概有个2mm的凸起量,不知道激光的效率如何?

网友B:
可以把气铲换成气动打磨笔,具体型号看空间来,但是打磨会产生粉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气铲换成气动打磨笔,具体型号看空间来,但是打磨会产生粉尘

想过手持电磨头和电主轴方式,考虑到手持旋转设备高转速运行的安全性,还是不采用切削去料的方式

网友(点评):
电磨头也有低转速的,气铲你就不怕有安全风险吗?冲击力大、噪音大,员工做的心烦,安全事故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网友C:
允许损坏辐条吗?允许的话就用气割。不允许的话支持激光或电火花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过手持电磨头和电主轴方式,考虑到手持旋转设备高转速运行的安全性,还是不采用切削去料的方式

相对来说,气铲只是一个冲击,电磨头是旋转,虽然噪声很大,也不李翔,但就安全性这个角度来说个人拙见气铲还是相对安全一点,当然每个人想法有异,这是很正常的,毕竟大家意见多了,解决办法可能就产生了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允许损坏辐条吗?允许的话就用气割。不允许的话支持激光或电火花

是产品,还要卖的,只是为了满足特定客户的需求而产生的部分轮毂需要去铸码,可以看相差点,但还是不能破坏性损坏辐条,允许存在一定的破坏,这个字面是内侧,除了装卸外一般也看不到,但还是需要尽可能破坏少一点。电火花可能不是很适用,因为字面很多形式,有平面的,有斜面的,有弧面的,五花八门,铜公规格会太多,效率也有点偏低。激光的话不知道功率能不能满足,铸字凸出约2mm左右。感谢回答

网友:
气磨就行了,下面搞个吸尘器。

网友:
仿形轨迹的手动移动铣床

网友:
自己设计制造一台手持砂带机,应该可以的

网友:
笔形打磨机应该可以

网友:
搞化学腐蚀啊,我看是一个坑里面,把周边用油漆涂上,就把那码留出来,放哪静置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D:
找个有卧室铣床的加工厂,用卧式铣床+圆盘刀,加工很快,效果也很好

也可以用普通加工中心+球头铣刀,但成本会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有卧室铣床的加工厂,用卧式铣床+圆盘刀,加工很快,效果也很好

也可以用普通加工中心+球头铣刀,但 ...

现在就是准备用电主轴+球头铣刀,只是会多除屑,再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