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开始

楼主(2023-05-14):
  这周装完一幅滑台,今天在调试时发现平台每次移动后,再停止的位置都不准确,重复定位精度误差1个多毫;随然平台重量2吨,但移动速度不快,350mm/s;想着这么慢不会刹不住啊,找了电气查程序,找了电工查原点传感器,找了钳工查齿轮、齿条、滑块,整圈查完,最后就只剩动力组没查,结果还就是这里有问题!

电机减速机没有锁紧,用手可以来回推动。。。

  真是尴尬啊,出问题一慌,竟然忘了应该最先从电机动力输出开始排查问题;所以干活要巧干,不能盲目干,不然都是白费劲,浪费整天时间!

网友:
常见故障,螺丝松了

网友:
哈哈,我们之前也出现这种情况。后面每个螺丝都要mark,但是车间不愿意做。

网友:
明白了学习了

网友A:
佩服楼主,一线直接找问题.我都是在边上看,看会儿就走了.

网友:
大扭矩的减速机我都让额外加键槽,有次Z轴负载一吨多,差点掉了

网友:
有一次装配把电机装偏了,导致传动轴憋死了

网友:
颇有点裤子都脱了,你竟然让我看这个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一线直接找问题.我都是在边上看,看会儿就走了.

我们这,只有有问题就找设计,判断标准就是能不能动,有次电机不转也找我,一查线接反了

楼主:
|money发表于 05-15 13:03颇有点裤子都脱了,你竟然让我看这个的意思。
呵呵,标题有些写大了点,其实想强调调试工作要注意方法。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05-14 16:32常见故障,螺丝松了

是安装的时候人员忘锁紧。

楼主:
|原始人的锤子发表于 05-14 17:17哈哈,我们之前也出现这种情况。后面每个螺丝都要mark,但是车间不愿意做。
确实,锁紧螺丝的标识有助于识别遗忘

网友(2023-07-25):
解决了就好

网友:
循序渐进

网友(2023-08-29):
这种特殊部位搭配弹垫锁紧,应该会好一点,排除安装人员大意风险。

网友:
这东西没发预防

网友(2024-01-11):
哈哈哈   应该庆幸故障原因比较简单。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