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最低转速计算

楼主(2023-05-15):
目前我们用丝杆机构要达到0.01mm/min,为此要选择减速器,电机一开始选择了57步进电机,丝杆导程是5,同事算减速比的时候用了一个公式:最低频率0.005X51200(给脉冲信号)x减速比等于5mm,为此算出来的减速比要100多,按我对步进电机的理解,我丝杆速度低,步进电机转速就要低,那我脉冲信号给的就要慢,按他的公式,脉冲信号给的越大,减速比越小,是我们两个人中哪个人错了,错在哪方面

网友A:
你这个丝杆一分钟才走1个丝,步进电机就算你走五百转一分钟,减速比都要25万才行啊。确定没错吗?按照一分钟步进电机转一圈来算,减速比也要500啊。你们这个减速比是100的画,电机一分钟只能转0.2转,步进电机这么低速能用不

网友B:
为什么要减速机,用无限细分就行的,0.01是理想中的,反正吹牛B,管他,再说也没人测得说,直接电子细分100000000步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减速机,用无限细分就行的,0.01是理想中的,反正吹牛B,管他,再说也没人测得说,直接电子细分100 ...

无限细分是什么意思,我之前没接触过电机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限细分是什么意思,我之前没接触过电机不太懂

既然你不太懂为什么不问楼上几位大神,而非要问春哥?

网友:
是不是可以通过机构来实现,通过电机是不是不理想,你可以查查时间指针运动的方式原理机构

网友C:
按理这事根本就不用扯皮的。程序给脉冲频率可以任意低的,不过某些频率会共振

网友:
赞同3楼,这么低速度步进电机合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限细分是什么意思,我之前没接触过电机不太懂

就是骗,没有实际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丝杆一分钟才走1个丝,步进电机就算你走五百转一分钟,减速比都要25万才行啊。确定没错吗?按照一分 ...

那用什么电机会好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理这事根本就不用扯皮的。程序给脉冲频率可以任意低的,不过某些频率会共振

就是扯的脉冲频率用多少,用的控制器最高只能给51200,然后我一开始以为想要电机慢,不应该拿最高算,应该拿最低算,但是拿他的公式来说是拿越高越慢,所以就不太理解,不顾现在是理解了,是我搞错了,该用51200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