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啮合间隙消除请教

楼主(2023-05-15):
当前想用涡轮涡杆做云台,蜗轮模数为1,齿数为100;蜗杆模数为1,单头。两个配合后,还是感觉涡轮侧有晃动的间隙。请教各位专家,看怎么消除比较好,感谢。

网友A:
网上帮你查询了下,一般是蜗杆端头加一个弹簧(在受力的反方向)。
追问

从正换成反转时会有传动误差的。

追答

加弹簧的目的就是消除,从正转换成反转时产生的传动误差。有一定效果。
总结:这种方式只适合受力不大的场合

网友(点评):
你这复制粘贴,还真是一点不编辑,就这么硬性复制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帮你查询了下,一般是蜗杆端头加一个弹簧(在受力的反方向)。
追问
从正换成反转时会有传动误差的。 ...

楼主:
|爱我相随2010发表于 05-15 14:03 本帖最后由 爱我相随2010 于 2023-5-15 14:06 编辑

网上帮你查询了下,一般是蜗杆端头加一个弹簧(在受力的反方向)。

追问

从正换成反转时会有传动误差的。

追答

加弹簧的目的就是消除,从正转换成反转时产生的传动误差。有一定效果。

总结:这种方式只适合受力不大的场合

好的,我查下具体的案例,感谢

网友B(2024-01-16):
做出来了吗,自动的还是人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出来了吗,自动的还是人工的?

和蜗轮蜗杆杠上了?

网友:
5楼发的那个自动调心的帖子可能就能解决你的问题。虽然蜗轮蜗杆是一个省力机构,最好还是根据负载大小计算弹性结构的预紧力。

网友:
看5#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