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剪式举升机安全方案

楼主(2023-05-15):
埋于地下的剪式举升机,将货物推至举升平台,然后举起,落下,如何防止下落时举升机夹脚;麻烦推荐个传感器,检测举升机下落时四周一定距离无人员物品;想用光栅,但举升机结构也会造成光栅触发。

网友A:
可否做个伸缩罩或者用完全地毯

网友:
正规的液压升降车都有防夹电路的,用手搭一下平台下沿任何地方就立马停,哪怕障碍撤销后也要先上升才能下降

网友:
剪刀叉结构周围加装伸缩罩

网友B:
是检测四周障碍物还是防止压脚?还有你剪叉四周是什么结构

楼主:
如图,升降机安装于地下,地面为水泥地面,四周没有其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检测四周障碍物还是防止压脚?还有你剪叉四周是什么结构

主要是防止人员调试时夹脚,安全大于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做个伸缩罩或者用完全地毯

请问完全地毯是什么?

网友:
装个安全框,升降机升起,安全框被弹簧顶起来,升降机落到位,把安全框压下去。

网友:
很简单低端一点直接两个行程开关,高端一点光电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完全地毯是什么?

类似压力传感器样,有物品在上面就有信号输出。你可以百度搜下

网友:
我们集团  这种机构禁止使用  好像是很早以前夹死过人

网友:
你可以装个安全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