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子导正定位,偏差10MM,怎么克服

楼主(2023-05-15):
机构:上下陶瓷板,中间放钢珠,用3个拉簧拉住,销子改成尖头的,衬套倒角加大,这样有机会克服这么大的偏差么?拉簧能把上板拉回中心位置么?大佬们有其他建议么?

网友:
没救了,重做吧

网友A:
板子上的销孔重新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销孔重新做吧

销子是要重做,这个机构可以么?

网友B:
偏差太大,你这样强行定位的话,会产生一系列想不到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差太大,你这样强行定位的话,会产生一系列想不到的后果

现在是要对为准,上下两个对接的是探针转接板,减少个手动插线的动作;就是产品摆放偏差大,定位误差大,而且要共用几个机种,不好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销子是要重做,这个机构可以么?

向下移动一定要顺滑,不然会卡滞

网友:
做干嘛 直接买标准件啊 就是有点贵 大几千

网友C:
考虑在其他机构位置校正定位吧,产品放置偏差大,就考虑将产品重新定位一下,也比你这靠谱

网友:
图不是很清,定位应该好解决吧

网友:
机构多大 会有10mm的偏差 感觉还得来个俯视图看看 装完有误差可不可以考虑多次矫正对正

网友:
这种机构要通用的话做成模快比较方便

网友D:
如果做不了模块,可以考虑锥形,V形

网友:
重做啊,又不值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在其他机构位置校正定位吧,产品放置偏差大,就考虑将产品重新定位一下,也比你这靠谱

旧机台改造,没位置,产品也就靠右下角粗定位,两个相对位置偏差很大
嫌价格高,方案驳回了,又增加新要求,又要低价格,难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做不了模块,可以考虑锥形,V形

在考虑做成模块化的机构,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