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轴承的定位与安装步骤

楼主(2023-05-15):
固定轴承是具有一个或几个滚道的推力滚动轴承的环形零件。固定端轴承使用的是能够承受联合(径向和轴向)载荷的径向轴承。这些轴承包括:深沟球轴承、双列或配对单列角接触球轴承、自调心球轴承、球面滚子轴承、配组的圆锥滚子轴承、NUP 型圆柱滚子轴承或带 HJ 角圈的 NJ 型圆柱滚子轴承。

一、固定端的轴承配置可包含两个轴承的组合:
1、只能承受径向载荷的径向轴承,如其中一个套圈不带挡边的圆柱滚子轴承。
2、提供轴向定位的轴承,如深沟球轴承、四点接触球轴承或双向推力轴承。
作轴向定位的轴承绝不能作径向定位,在轴承座上安装时通常带有较小的径向间隙。
有两种方法可以适应浮动轴承轴热位移。首先要使用一个只承受径向载荷且能允许轴向位移发生在轴承内部的轴承。这些轴承包括:CARB 圆环滚子轴承、滚针轴承和一个套圈不带挡边的圆柱滚子轴承。另一个方法是使用一个在轴承座上安装时带有较小径向间隙的径向轴承,以便外圈可以自由地轴向移动。

二、固定轴承的定位方法
1、锁紧螺母定位法:
采用过盈配合的轴承内圈安装时,通常使内圈一侧靠着轴上的挡肩,另一侧则一般用一个锁紧螺母(KMT或KMTA系列)固定。带锥形孔的轴承直接安装在锥形轴颈上,通常用锁紧螺母固定在轴上。
2、隔套定位法:
在轴承圈之间或轴承圈与邻近零件之间的采用隔套或隔圈,代替整体轴肩或轴承座肩是很便利的。在这些情况下,尺寸和形状公差也适用于相关零件。
3、阶梯轴套定位:
另一种轴承轴向定位的方法是采用阶梯轴套。这些轴套特别适合精密轴承配置,与带螺纹的锁紧螺母相比,其跳动更小且提供更高的精度。阶梯轴套通常用于超高速度主轴,对于这种主轴,传统的锁紧装置无法向其提供足够的精度。
4、固定端盖定位法:
采用过盈配合的轴承外圈安装时,通常使外圈的一侧靠着轴承座上的挡肩,另一侧则用一个固定端盖固定。固定端盖和其固定螺钉在一些情况下对轴承形状和性能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轴承座和螺钉孔间的壁厚太小,或者螺钉紧固太紧,外圈滚道可能会变形。最轻的ISO尺寸系列19系列比10系列或更重系列更容易受到此类损伤的影响。

三、固定轴承的安装步骤
1、往轴上安装轴承前,必须先拔下固定轴承外套的固定销,同时将轴颈表面打磨光滑干净,并在轴颈处涂油防锈兼润滑(允许轴承在轴上有稍微转动)。
2、在轴承座与轴承配合面涂润滑油,把双列圆锥滚子轴承装入轴承座内。然后将装配好的轴承与轴承座一起套在轴上,推至所需位置处进行安装。
3、固定轴承座的螺栓先不要拧紧,要让轴承外套在轴承座内能转动。同样装好同一根轴上的另一端轴承和座,将轴转动几圈,让固定轴承本身自动找正位置后。再将轴承座螺栓紧固好。
4、装偏心套。先将偏心套套在轴承内套的偏心台阶上,并用手顺轴的旋转方向拧紧.然后再将小铁棍插入或顶住偏心套上的沉孔.用手锤顺轴的旋转方向敲击小铁棍.使偏心套安装牢固,最后锁紧偏心套上的内六角螺钉。

四、影响轴承质量的因素
1、结构设计与先进的同时,将有一个较长的轴承寿命。轴承制造会经过锻造,热处理,车削,磨削和装配的多道工序操作。处理的合理性,先进性,稳定性也会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影响轴承的热处理和磨削工艺,往往与轴承的故障有更直接的关系相关的产品质量。近年来,研究轴承的表面层的恶化表明,磨削过程中密切与轴承表面质量相关。
2、轴承材料的冶金质量的影响是主要因素滚动轴承的早期失效。随着冶金技术的进步(如轴承钢,真空脱气等),提高了原材料的质量。原材料质量因素在轴承故障分析中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但它仍然是轴承失效的主要因素之一。选择是否恰当仍是必须考虑的轴承故障分析。
3、轴承安装结束后,为了检查安装是否正确,要进行运转检查。小型机械可以用手旋转,以确认是否旋转顺畅。检查项目有因异物、伤痕、压痕而造成的运转不畅,因安装不良,安装座加工不良而产生的力矩不稳定,由于游隙过小、安装误差、密封摩擦而引起的力矩过大等等。如无异常则可动以开始力运转。
如果轴承因某种原因发生严重故障而发,热则应将轴承拆下,查明发热原因;如果轴承发热并伴有杂音,则可能是轴承盖与轴相擦或润滑油脂干枯。此外,还可用手摇动轴承外圈,使之转动,若没有松动现象,转动平滑,则轴承是好的;若转动中有松动或卡涩现象,则说明轴承存在缺陷,此时应进一步分析和查找原因,以确定轴承能否继续使用。

网友:
有时也用锥套及胀套,便于装拆

网友:
这个是不是轴承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