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规避设计错误

楼主(2023-05-15):
在图纸绘制过程,总是出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自己整理好一套检查办法,按步骤来检查要点

楼主:
|路人丙发表于 05-15 17:28自己整理好一套检查办法,按步骤来检查要点
有审核要点表,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先把错误归下类

网友:
是人就会犯错哈哈

网友:
不用心肯定总是出错,用心肯定能减少出错

网友:
详细一点,是错在那一方面。多到车间转转,看一下他们用的加工图纸,有些什么加工设备,能达到什么精度,什么样的零件用什么样的机床。

网友:
1.设计方案要有依据,参照,有出处...
2.自己多检查,
3.让同事帮着自己评估,审核
4.样品的验证

以上,根据难易程度可多次循环使用.

如果图纸出问题,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不可以避免,只有多多小心了.

网友:
犯的错误多了就好了

网友:
首先你要明确是什么错误,才能谈规避,如果连错误点都定位不到,谈何避免。

一般设计的错误有以下几点:
1、图纸漏标;这个一般自己出图找对方法,比如先标横坐标,再标纵坐标,或者一个特征一个特征标注,或者其他,保持一个习惯,漏标会有相对减少,再就是自己仔细,标注时不要分神,部门同事之间交叉审核,一般问题也不大,最多也就没尺寸加工不出来,生产的来找你。

2、设计干涉;这个一般都设计时不小心,或者检查不到位,或者借用的时候造成的,现在一般软件都有干涉检查。设计过程中多检查几次,完成,出2D图时也检查一下,大多都可以规避。

3、方案错误,这个问题相对就比较大了,一般方案确定都是部门内,或者公司内一起讨论大的方向,一般这种情况也找不到你这来,也就是自己多折腾几次,平常心就好。

4,选型/公差精度错误;这种一般就是个别零件需要调整,一般就是公差,或者运动卡顿,不顺畅,或者角度,力,粗糙度等达不到要求,选型错误,一般就是理论的和实际的差距太大,要么就是计算哪里没考虑到,或者选型的供应商产品参数与实际不符。

暂时就想到这些。
其他的欢迎补充。

wrn
孔对不上的比较多,哈哈

网友:
自己跟着车间动手组装几次,跟着设备调试几次,挨几顿熊,现场遭两场罪,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