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装配体,约束问题

楼主(2023-05-15):
inventor装配体,放置零件,无约束,不能鼠标自由拖动了,只有用约束才可以移动

网友:
那你是要第一个零件固定还是不固定呢
工具选项卡——应用程序选项——部件——在原点处固定放置第一个零部件(根据你的需要勾选或取消选择)

网友:
如果是2023版本,就能理解了,也不知道是BUG还是约束逻辑调整了,
约束带来一系列问题,最后卸载了,目前2022版本正常

网友:
安装最新更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