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轴在直径相差不大时,应采用的毛坯是什么?

楼主(2023-05-15):
17    阶梯轴在直径相差不大时,应采用的毛坯是(    )。
选项A)铸件
选项B)锻件
选项C)焊接件
选项D)型材

请问选哪个?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圆钢型材,原材料便宜、加工量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钢型材,原材料便宜、加工量也不大

谢谢。轴杆类零件不是受力情况复杂,需要锻造才行么?

网友(点评):
应力大和重要场合就需要锻造,还有工艺需要的场合

网友:
感觉应该选锻件,直径差大用铸件,圆钢一般不说型材,焊件不靠谱。直觉是出题者想让你在A和B之间选,只有A\B具有相同大类和不同的属性,后面两项只是凑数的。

楼主:
使用型钢作为轴杆类零件的弊端
1)        型钢的质量如何保证
2)        表面处理的质量如何保证
3)        不均匀带来的腐蚀如何处理;
4)        ?

还有哪些弊端?请大家修改和补充下

网友:
学校就选D,实际都有可能

网友:
要取决于轴用在哪一种工况?

网友:
问得没头没脑,看什么用就用什么毛坯,直径是精加工出来的。

网友:
这题有毛病

网友B:
想选的没在里面 或者不知道是不是在“型材”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选的没在里面 或者不知道是不是在“型材”里

应该就是型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