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分析报告问题

楼主(2023-05-15):
我做完应力分析,报告导出网页格式的时候图片正常显示,但是其他格式的时候图片就没有了,从网页格式全选复制到WPS图片也没了,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嘛,能告诉下小弟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确定wps没问题吗,因为wps的功能是缺失的,根本不能与微软office相提并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wps没问题吗,因为wps的功能是缺失的,根本不能与微软office相提并论。

WPS有问题,PDF也有出问题了嘛,可导出格式有4种,只有导出网页格式的时候是正常显示,其他格式都不行

网友B:
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问题

能具体说说需要怎么改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