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下一些电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3-05-16):
我这个计算表格输出启动扭矩和最大扭矩是70多牛米,是不是我电机的最大转矩要比这个70多牛米大才行?不然就要配减速机?

网友:
你计算的是理论扭矩。加上传递系数等影响,建议至少90nm以上的电机。配减速器得考虑转速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A:
电机最大转矩要大于启动转矩,额定转矩要大于负载转矩,至于大多少,要根据使用要求预留安全系数

网友B(2023-08-21):
引用 网友A:
电机最大转矩要大于启动转矩,额定转矩要大于负载转矩,至于大多少,要根据使用要求预留安全系数

你好,我想问一下若是机构中加了减速器,这个启动扭矩应该应该怎么计算,我找资料找到的公式,按如下图公式计算,其中乘以速比的平方,结果算出来启动扭矩(也就是加速扭矩特别大,说一下我用了两个减速器),求大神给我解惑一下,到底这个启动扭矩要不要乘以这个减速比的平方,十分感谢!!!!!

启动扭矩公式

启动扭矩公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若是机构中加了减速器,这个启动扭矩应该应该怎么计算,我找资料找到的公式,按如下图公 ...

要的,你的J0应该是负载本身的惯量吧,加了减速机后,折算到电机轴上的惯量就是J0乘以速比的平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速比和减速比不要搞混了,如果是减速传动,折算到电机轴的的惯量是要变小很多的,比如减速比是2,那么就是J0乘以二分之一的平方,也就是只有不加减速器时候的四分之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的,你的J0应该是负载本身的惯量吧,加了减速机后,折算到电机轴上的惯量就是J0乘以速比的平方,需要注 ...

这个是再官方找的东方马达的资料,公式里的J0是电机转子的惯量,i指的就是减速比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再官方找的东方马达的资料,公式里的J0是电机转子的惯量,i指的就是减速比呢

你的书封面能不能拍下看看,我看能不能下载电子版的来看,我图片的公式也是在东方马达官网看的,感觉你书上的公式算的是负载轴上的转矩,不是电机轴上的转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书封面能不能拍下看看,我看能不能下载电子版的来看,我图片的公式也是在东方马达官网看的,感觉你书 ...

我把我下载的文件发给你,公式在I-5,在后边的实例中只看到一处有减速比的问题,在I-15页,但说的就是你说的那意思,写的是减速机输出轴的加速转矩,我不知道哪个说的是对的,帮我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我下载的文件发给你,公式在I-5,在后边的实例中只看到一处有减速比的问题,在I-15页,但说的就是你 ...

应该就是对于计算“电机轴”的扭矩到底是算“哪条轴”的问题,如果你自己又加了外部减速机,那么减速机后面的负载就要按第一种方法去折算,我的理解如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对于计算“电机轴”的扭矩到底是算“哪条轴”的问题,如果你自己又加了外部减速机,那么减速机后 ...

谢谢,我看一下消化一下,这个启动转矩(也就是加速转矩)是应该用这个转动惯量的公式计算,还是用启动转矩=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呢,这个公式也是我看到别人的案例中提到的,驱动旋转的物体和水平移动的物体,这个启动转矩计算方法有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看一下消化一下,这个启动转矩(也就是加速转矩)是应该用这个转动惯量的公式计算,还是用启动转 ...

转矩=惯量✖角加速度,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惯量都折算到一条轴上,然后再知道这条轴的角加速度就知道这条轴所需的转矩了。水平运动和旋转运动的思路都是一样的,都是想办法把惯量折算到某一条轴上,但是这个折算的计算方法不同,丝杆传动、输送带传动、齿轮齿条传动都有相应的计算方法,样本里面都有例题的,可以慢慢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矩=惯量✖角加速度,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惯量都折算到一条轴上,然后再知道这条轴的角加速度就知 ...

十分感谢

网友B(2023-12-13):
引用 网友A:
转矩=惯量✖角加速度,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惯量都折算到一条轴上,然后再知道这条轴的角加速度就知 ...

你好冒昧打扰,想请教一下小车爬坡的抗倾覆能力怎么分析  ,我的这个小车就是麦克纳姆轮小车,轮子是万向轮,全驱,轴距大概2.3米,轮子直径大概是405mm左右,这个小车上部是带有类似剪刀手的装置,能升降的。上方的物体可以默认是个均匀的物体。爬坡的角度大概是50度左右,能麻烦您跟我说一下具体我要怎么计算吗,万分感谢,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冒昧打扰,想请教一下小车爬坡的抗倾覆能力怎么分析  ,我的这个小车就是麦克纳姆轮小车,轮子是万向 ...

不好意思,这个我也没有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