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拖链可以叠加成两层使用吗

楼主(2023-05-16):
现在有一个结构位置非常紧凑,拖链内部宽度只能用25mm的,但是内部高度必须达到32以上,我搜索好像是有这种拖链,但是我们采购说找不到,所以我想着能不能用两个内高25*内宽25的拖链叠加成双层一起用,有没有哪位兄弟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VAC51-F23-R60-N1-VDC51,顺手看了下怡合达 这不就是你要的型号?你们采购偷懒了 自己找到再发给采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C51-F23-R60-N1-VDC51,顺手看了下怡合达 这不就是你要的型号?你们采购偷懒了 自己找到再发给采购吧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