墩头机压不住,吊杆无法抱紧

楼主(2023-05-16):
要把图5压成图4那样,两个液压头力是一样的,但是抱不住。

一压就往后退,力已经很大,再加力杆子就会变形,杆子后面是塑料,用挡板的话塑料会坏,再加一个液压缸的话成本太高。

现在想要换一种工装,把杆子抱紧。求各位大神出出主意。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图6

图6

楼主:
杆子是4.5毫米的

网友A:
怎么用的,把产品放上去模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的,把产品放上去模拟下

产品放进去,上面的油缸压紧,后面的油缸进行挤压

网友B:
能墩个帽得多大夹紧力?

网友C:
你上下加压不会就只是让上下压头贴到一起,根本没压到杆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墩个帽得多大夹紧力?

目前8吨但是上下的力夹不住,但是杆子已经有痕迹了,再加力杆子要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下加压不会就只是让上下压头贴到一起,根本没压到杆子吧?

碰到了,后面的油缸只要一压,杆子就后退,压不住,现在想重新设计一个工装,8吨的力是够的

网友C:
那就是杆子上的摩擦力小于冲压力嘛,1、增加摩擦力;2、增加杆子轴向限位。试试嘀点502看看,碰碰运气也好嘛,也就几块钱成本,成了就是清理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杆子上的摩擦力小于冲压力嘛,1、增加摩擦力;2、增加杆子轴向限位。试试嘀点502看看,碰碰运气也好 ...

增加摩擦力也试过了,后面的油缸一压就跑,加限位杆子就弯了,而且杆子后面是还有塑料的东西

网友D:
工装轴向加长一点试一下,增加摩擦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加摩擦力也试过了,后面的油缸一压就跑,加限位杆子就弯了,而且杆子后面是还有塑料的东西

如图,打扁程度这个就你按实际把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装轴向加长一点试一下,增加摩擦力

改了好几次了,都不行,老板催的很,后面的油缸一推,杆子就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打扁程度这个就你按实际把握了

杆子不能有太大的损伤,打扁也试过,还是跑

网友:
用两块带凹槽的钢板去压,端部再加限位  细长杆被包裹在凹槽内  不会变形

网友:
还是需要修改夹持物料的机构;
1.里面的夹持槽加长,增大接触面积。
2.是不是物料的外形尺寸不标准,槽的尺寸改小一些
3.槽的形状改成V型的,这样直径尺寸有点误差也可以适应

网友:
轴向受力压变形,但只能用摩擦力来防止移位。1、变形范围是不是只有前端凸台面,如果是能不能用那个凸台边限位,2、增压紧面积,变更接触材料,用黄胶之类挤压变形,增大摩擦力。3、试试不要一次成型,手动控制墩压缸接触时间,多次锻打,看能不能实现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杆子不能有太大的损伤,打扁也试过,还是跑

既然可以打扁,看下制钉的摸具

网友:
你这结构根本就不合理
靠摩擦力去承受冷墩的力?
就算你摩擦力够,杆子不跑,你Z轴方向上的固定下模和活动冲头承受弯矩,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形?有没有校核过?

侧面不要油缸,做个模具,依靠吊杆的台阶做限位,只用Z轴一个油缸进行冷墩行不行?

网友E:
高频振动应该可以

网友F:
你看看铁钉就知道了,钉子上都有一些条纹。只靠摩擦力是不够的。不过还有一种解决办法,但你的结构就要大改了,后面的液压头改成类似摩擦焊的高速旋转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频振动应该可以

高频震动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铁钉就知道了,钉子上都有一些条纹。只靠摩擦力是不够的。不过还有一种解决办法,但你的结构就要大改 ...

成本太高了,对方公司预算没这么高

网友:
大幅度增加接触面

网友:
杆子太细接触面积小,建议做一个套杆,把杆子套在其中固定。为了换取方便可以把套杆中间切开安装铰链,对面用滚花螺杆抱紧固定。

网友:
你这种长度圆棒的夹紧方式,多数实用于加热以后压帽头部。不然压紧的里会要大于压帽力的好几倍,短圆棒封闭压实已可以!你这种最好用液压缩紧方式夹紧。

网友:
看看钉子的加工视频或许会有灵感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先红起来压

网友:
不知道你解决没有,应该是模具问题,模具压紧应该中间有避空,其受力点应该集中为两点或三点式。平均式压紧,模具会有误差。或者下模具采用活动收缩压紧块。参考钣金折弯,当上面下压时,下模具左右收紧抬上。

网友(2023-07-05):
解决了吗,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装个预压机构

网友:
建议进行热锻压,就像把金属烧红了再去冲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