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平台调角传动

楼主(2023-05-16):
有人用过这种产品没?这个传动方式是采用什么样式的。有知道的示意下      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前端手拧,那么里面连接是杠杆浮动样式还是像蜗轮蜗杆样式?

网友:
米思米搜索 :手动测角仪;自己看看吧,你需要的答案都有,常规传动方式有2种。

楼主:
这种有没有哪家做大尺寸800-1000mm范围的,负载500KG的?有谁知道哪个厂家做吗

网友(点评):
这种精密调教克级别的。。。 五百公斤 只有6轴自由平台了。。这个

网友(点评):
目前还真没见过负载500kg的角精密滑台

网友:
自己琢磨琢磨比啥都好,首先考虑图片的产品为啥有那么多工艺螺钉?这就是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有没有哪家做大尺寸800-1000mm范围的,负载500KG的?有谁知道哪个厂家做吗

网友:
见过有涡轮蜗杆样式的

楼主(2023-06-29):
自己设计了一个6自由度平台解决了,负载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