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项目 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3-05-17):
情况是这样:
公司产品型号很多,导致零部件比较多,而且还有许多零部件通用
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产品在建模时,新建项目是建的越细越好(按零部件建项目)方便通用件调用,
还是说一种产品只建一个“项目”文件,所有零部件都在这个文件下

网友A:
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各有利弊。要解决这个是不能照搬,这个要看公司规模的大小、项目的复杂程度,以及公司的管理流程等。

网友:
您可以考虑用我们系统进行管理,我们系统可以建立标准零件库,您在设计的时候可以直接调用零件库里的零件进行装配,您有新产品就只用新建一个项目文件夹就可以,这样您调用通用件方便,查找图纸也方便。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详细了解,微信:13768410117.

网友B:
一个项目一个文件夹,通用件单独放在通用文件夹里

网友C:
公司能上PDM最好,

如果没有研发部可以建一个共用文件夹,每工程师的3D都要在这里备份一下,设置一下只可能读,不可写,相当于做一个自己部门的PDM;

工程师可以自己建文件夹管理自己的项目,与共用文件夹不冲突,但确保共用文件夹里3D是最新版本的.

网友:
要看你们文档管理制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项目一个文件夹,通用件单独放在通用文件夹里

我大体上也是这样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能上PDM最好,

如果没有研发部可以建一个共用文件夹,每工程师的3D都要在这里备份一下,设置一下只 ...

这个方法,暂时还弄不了,公司还没有统一制图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各有利弊。要解决这个是不能照搬,这个要看公司规模的大小、项目的复杂程度,以及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