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更改透明度后、变成灰色、能选中后面的物体、但不能看到它后面的东西。

楼主(2023-05-17):
新手求助solidworks2020版更改透明度0-0.99几乎没变化,到1直接完全透明,
装配体里使零件透明也是一样的,只是单纯的颜色变淡,根本看不穿,可以选中后面零件
有大神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换台有独显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有独显的电脑。

2010的是没问题的,就是2020的问题,应该和电脑没关系

网友:
|LittleHamster发表于 05-17 13:26
2010的是没问题的,就是2020的问题,应该和电脑没关系
sw系统设置问题,具体我记不清是哪个了,去选项那里找找看,或者你对比一下2010和2020的设置有哪些内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