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块的快速下料机

楼主(2023-05-17):
实际生产中,冰冻的猪肉块的上料输送有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法。

解冻了的猪肉块file:///C:/Users/XXX/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由于存在缠在一起,容易粘结,相当于固体和部分液体的混合物。

我们现在采用的办法是图示中两扇形门关闭后装入猪肉块(一般在600Kg左右),将这个装料漏斗移动到下料位置时,通过开启装置快速将两扇形门打开成图示位置,希望猪肉块可快速倒入下面的接料斗中。由于解冻了的猪肉块有部分是有一定长度的,互相缠在一起,再加上解冻了的猪肉块装在一起就压实了,下料时很难较顺畅的下料。下料口如右图所示的长方形下料口。
file:///C:/Users/XXX/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gif      file:///C:/Users/XXX/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gif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让这种解冻了的猪肉块能够快速下料?

我现在的想法是将下料口尽量做成直的,不做收缩的喇叭口,这个就牵涉到两扇门开可能困难。

网友A:
做直了肯定好下些,开门哪会有困难,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直了肯定好下些,开门哪会有困难,大力出奇迹。

就是大力费劲呀。有没有其他更简便的办法?

网友(点评):
这个重量不大,气缸应该都可以了

楼主:
人工,不用气缸的

楼主:
这个机构设计完成了,近期在制作中,选用了简易机构,价廉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