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9 打开 stp 文件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23-05-17):
用SolidWorks 2016 创建stp格式装配图,重新打开后各单件仍然可以编辑;新装SolidWorks 2019 ,无论新建还是打开2016 创建的stp文件,左侧目录树种各单件、部分组件都成了名称为“----STEP”文件,而且无法单独打开。
请教各位大神:
SolidWorks 2019就是这样,还是安装错误?
能解决吗?

网友:
方法一:在设置选项中,点击系统选项中导入,在取消启用3D interconnet按钮,就能回到16版的状态;
方法二:右键,选择“解散特征”

网友(2024-06-13):
感谢,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正在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