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8里螺纹功能,统一螺纹里最大只有4寸,刚好我要用的超过了,

楼主(2023-05-17):
inventor2018里螺纹功能,统一螺纹里最大只有4寸,刚好我要用的4-1/2,
大佬们,怎样弄呀

网友:
麦迪生成step(三维通用格式)然后导入试试,我一般用sw的,你这个软件我没用过

网友A:
换GB的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GB的这个试试

谢谢,您好,你这是INVENTOR2022呀,GB的这个牙有个小问题,二种牙的大小径不同。显示上有点小问题。

我想问下2022用着怎样呀,我只用过2018版,想知道新版本的使用体验

网友(点评):
你先试试再说,这个跟版本没有关系。 如果是螺纹标准不能更改,那这个方法就不行了,不行就自己画自己标吧。

网友:
编辑螺纹表自定义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