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旋合长度问题

楼主(2023-05-17):
请教下各位老兄,图1零件螺纹到端面距离为螺距的整数倍,配合后是不是就能达到图2的效果?

补充内容 (2023-5-18 09:44):
谢谢大家的帮助,这篇论文讲的很有意思,一起学习一下:https://www.docin.com/p-475375646.html

网友:
肯定达不到噻

网友:
不好保证螺纹起始角度吧

网友:
你是自学的机械吗?

网友:
“图示”意思是旋拧到位正好平面平行?这个难度比较大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几乎不可能做到,要考虑加工和装配的精度

网友:
要留点余量,稍微短一点,才压得紧。

网友:
必然不行,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
准备一些薄垫片吧

网友:
端面贴平最好螺纹尾部加工退刀槽

网友:
如果可以加个垫片或者橡胶圈

网友:
和螺纹长度没直接关系,也和整数倍没关系。

网友:
都用铣螺纹,计算好旋紧间隙和起始位置,但是也不能做到绝对平。

网友:
你装过水龙头吗?真要想实现也可以,就是费点事。

网友:
先车螺纹,留一端退刀槽,端面解除后再铣平面

网友:
加工退刀槽  螺纹孔深度要够

网友:
可能解决不了

网友:
厉害了  我觉得可以 ,你加油

网友:
非整数倍也可以哟。。。。。。。

网友:
一定要定方向的话要在安装板上做个台阶靠平方棒,螺纹孔改通孔背后锁螺母

网友:
做不到的,螺纹旋紧不能达到周向定位要求,只能紧固,如果有定位要求要改进结构

网友:
只要螺纹孔长度大于螺柱就可以,

网友:
螺纹做长  拧到那个面  薄螺母锁紧

网友:
这个是有难度的,我看很多人并没懂你的需求

网友:
|菲戈尔发表于 05-18 14:32这个是有难度的,我看很多人并没懂你的需求
是的,一开始我也没明白,这个压根就不是长度问题,应该标题改为:螺纹紧固周向终止位置的思考,只靠外螺纹紧固(无螺母)并达到圆周方向的位置,我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后来放弃了

网友:
理论上只要确定好螺纹起始角可以达到目的,实际看起来挺难,你们工艺上有需求的话可以验证下,把结果贴出来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路人丙发表于 05-19 09:10理论上只要确定好螺纹起始角可以达到目的,实际看起来挺难,你们工艺上有需求的话可以验证下,把结果贴出来让大家学习下
紧固终止位置是不可控的,还涉及到预紧受力问题

网友:
还是想想算了,试验都没必要,除非内螺纹起始角、外螺纹终止角、螺纹精度、预紧力能做到精确计算加工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紧固终止位置是不可控的,还涉及到预紧受力问题

到安装平面贴紧之后,应该就下不去了。他这个跟我们拧螺钉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