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问题

楼主(2023-05-17):
中心距20米,速度0.5m/s,载重200kg,这么长用同步带拖动的话,精度能做到多少啊

网友:
距离太远负载太重,考虑用链条链轮,精度保证使用机械机构定位或者加短行程运动机构再调整

网友:
这样的同步带传动没有精度了,变形都够你喝一壶了。

楼主:
|继续在发表于 05-17 20:20距离太远负载太重,考虑用链条链轮,精度保证使用机械机构定位或者加短行程运动机构再调整
只能用同步带,情况特殊

楼主:
|斯文棒棒发表于 05-17 20:42这样的同步带传动没有精度了,变形都够你喝一壶了。

是啊,没做过这么大跨距的,但是情况特殊,只能用同步带

网友(点评):
很好奇,为什么只能用同步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用同步带,情况特殊

那考虑多组同步带阶段接力吧,还能保证精度

网友:
不用环形带,用单根带,听说以前的同事做过这种案例,是盖茨同步带还是易格斯同步带,就记不住了

网友:
这么长的中心距,同步带都没有哪个厂家能生产的.

网友:
20米的同步带有产家卖不?

网友:
开口同步带,之前用过马牌的。精度不能靠同步带保证啊,根据你的工况看是否可以使用激光测距传感器,编码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