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66、MC尼龙、POM选型问题

楼主(2023-05-17):
最近要做几个工装,因为产品特殊属性,不能用金属限位。要使用工程塑料,目前初选这几种材料,我心中最优选MC尼龙,但是又怕尼龙吸水,随湿度温度变化,导致尺寸不稳定,社区有人这方面经验么?初步定位要求±0.1,我咨询了外协,MC尼龙机加工精度可以到±0.02,有如下问题:
1、这几种材料适用场景的不同或者性能参数的不同?(个人理解性能PA<PA66<POM<MC尼龙)
2、有没有其他的工程塑料推荐,不要推荐我peek.
3、或者在治具设计上做处理?
4、有其他解决方案么?

网友:
说了半天,你也没说明你需要的性能是什么。
你不说清楚你的需求,别人怎么讲。

楼主:
性能要求,1防止工件划伤,2有定位要求,即尺寸比较稳定。

网友A:
治具的话载荷肯定不大,优选POM,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治具的话载荷肯定不大,优选POM,好加工。

POM相对来说尺寸稳定,硬度好

网友B:
聚甲醛也可以。尺寸稳定。

网友C:
尼龙还是要看产品和使用环境 产品没有太薄的地方 使用环境不是很潮湿也还好
POM用的很多 PTFE PSU都比较稳定 PSU略微脆 不能制作太薄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甲醛也可以。尺寸稳定。

嗯,我就是在纠结POM还是MC尼龙,之前用过POM,太滑了。

网友:
POM刚度,断裂强度都非常低,但是优秀在应变能力强。可以拉伸长到30%甚至更高。尼龙一般用带玻纤的,强度高很多,大约可以在100MPA这个数量级,刚度也是POM大约4-5倍,但是脆很多,应变一般只有1-3%

网友D:
玻纤增强pet,杜邦有,国产也有。或者易格斯 Q2,X,弹性模量8000+Mpa,抗压强度100+Mpa

网友:
感觉你是在找玻纤

楼主:
|jumbone发表于 05-18 17:18感觉你是在找玻纤

我没有耐高温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还是要看产品和使用环境 产品没有太薄的地方 使用环境不是很潮湿也还好
POM用的很多 PTFE PSU都比较稳 ...

感谢回答,请问这里的薄有个范围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请问这里的薄有个范围么?

这个还真没具体研究过 比如尼龙只知道薄壁件或是平板 吸水后机械强度会减弱很多 受力后很容易变形
还有PSU材料 作为连接件 螺纹里的存水遇到东北的低温天气 也有被冻裂的情况 当然壁厚估计在6-8mm左右 再厚了可能就不会出问题了

楼主(2024-08-18):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没具体研究过 比如尼龙只知道薄壁件或是平板 吸水后机械强度会减弱很多 受力后很容易变形
还有P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玻纤增强pet,杜邦有,国产也有。或者易格斯 Q2,X,弹性模量8000+Mpa,抗压强度100+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