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四边折边怎么画压

楼主(2023-05-18):
3边折上,另外边折下

网友:
你在搞什么飞机

楼主:
就是一块不锈钢板  T6 ,三边向上折边100,另外一边下折100,,cad 怎么该画

网友A:
问题都表述不清楚,,
如果是问施工图怎么画这种结构学过工程制图的画个三视图很容易,这个没法教你,如果是问展开图怎么画可以直接用三维软件展开,也可以用cad放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都表述不清楚,,
如果是问施工图怎么画这种结构学过工程制图的画个三视图很容易,这个没法教你,如 ...

三视图 和 展开图 ,我以为很简单,结果居然不会

网友:
用软件开自动模式就好了。

网友:
sw比较简单,可以学一下

楼主:
这样对吗

折150

折150

网友(点评):
你这个应该是三边是实线,一边是虚线,然后右视图应该是剖面线。

网友(点评):
有两个角不是45°交线

网友B:
第一个视图上虚实线用错了,工程图上对虚实线代表的意思不同。

网友C:
我用sw画,可以实现,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sw画,可以实现,你试试吧

刚干这行,  cad画了十年装修。  SW  这些软件才开始学,。。上面那个图 ,修改了一下 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视图上虚实线用错了,工程图上对虚实线代表的意思不同。

折边线不是 双点划线吗

楼主:
老师傅们, 对于我这种三毛零基础,哪些零件啊 简单图  可以尝试去画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边线不是 双点划线吗

你的制图是自学的?第一个视图上没有折边线的,只用虚线和实线表示。

网友:
你先用纸做个模型,展开看看是什么样

网友:
展开不对啊,没有斜边

网友:
哥们,说个不好听的话,如果按你自己的说法,“3边折上,另外边折下”,你的所有图全是错的,你之前一定没设计过钣金,个人建议你找张纸,按你的说法折好后,再画图。PS:论坛的大佬没一个发现,他的图纸全是错的吗?你们为撒可以这么屌?

网友(点评):
你以为,图纸是错的,论坛里面的大佬就加工不出来正确的东西么?

网友D:
另外,哥们,你要做撒零件啊,用6个厚的不锈钢,有人愿意帮你折弯吗?量大吗?

网友E:
你画的所有视图都有问题,展开图也不对,你拿张纸剪一下,折起来看看,都干涉了。正确的展开差不多这样的(简单画了下没包边,所有没开工艺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画的所有视图都有问题,展开图也不对,你拿张纸剪一下,折起来看看,都干涉了。正确的展开差不多这样的( ...

这个好

网友:
钣金的展开图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哥们,你要做撒零件啊,用6个厚的不锈钢,有人愿意帮你折弯吗?量大吗?

厂里改2个而已,主管一句话交代,百度查查,查的乱七八糟,画出这个屌样。。。。无语,真是 自愧不如啊  大佬们

网友F:
SW自带教程,你这个钣金简单,自学两天随便都可以了

网友(点评):
没有教程, 你有推荐的网站吗,八戒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里改2个而已,主管一句话交代,百度查查,查的乱七八糟,画出这个屌样。。。。无语,真是 自愧不如啊   ...

不锈钢一般只折弯2.5以下的,碳钢板也只折4-5个以下的,你6个厚的不锈钢一般没有人愿意做的,不过你就2件的话,到是没关系,跟现场工人提前说好,就1-2件,他们也会做的。而且你这材料也有点大,下料也是麻烦。

楼主:
倒霉东西  哎

这个应该对了吧?

这个应该对了吧?

网友(点评):
这苦逼孩子,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里改2个而已,主管一句话交代,百度查查,查的乱七八糟,画出这个屌样。。。。无语,真是 自愧不如啊   ...

下次有机会最好问下领导,零件的用途,这种一般不用钣金来做。

网友G:
这个不对,俯视图三条边可见要实线

网友:
真要转行干这个,就跟领导坦白自己不懂钣金看他教不教你。钣金展开要加补偿的,不然折出来尺寸不对的

楼主:
你们谁给我画一个看看,,,题目:1420*1220不锈钢板t6,四周90°折边,其中1420的往下折,其余3边 往上,   三视图和展开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对,俯视图三条边可见要实线

另外折弯也要看是什么折弯的,通过折弯机还是什么机器,要注意折弯圆弧和折弯系数,可以去请教一下车间里的老师傅,说得客气点,不然后面图画好了,他会跟你说“你来做给我看”

网友:
这个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R1 圆角大小,根据什么定的, 6厚板, 圆角多少?

网友(点评):
另外这个 折边线位置, 我的1420x1220,折边线不应该在是这个尺寸,偏大多少? 板厚的一半?

网友(点评):
我这是给你参考的,具体的参数你自己去整呀

网友(点评):
这个R1我都是自己定,你可以直接去现场看你们的折弯产品R角是多少,我们这里折弯设备模具是直角材料是碳钢,厚2mm折弯角为3-4

网友:
比你刚开始那图,已经好多了,还有小问题,但这图纸扔给生产,一般不会挨骂了,就算有人找麻烦,都可以怼回去

网友(点评):
自愧不如,小刀子 已经捅进肚子了。。MDB

网友(点评):
大致画了下 是这样?

网友(点评):
谢谢哥哥,图片我收了 nice

网友:
如果是在40的下模槽口折,展开尺寸不对。(详细说明在这就不复述了)

网友:
用SW画,分分钟就出来了,何必搞CAD画

网友:
这么大这么厚的不锈钢板零件,用来干啥呢,不要安装孔吗,不要说手工打孔哈

网友:
你这个用SW钣金就能实现啊,可以看下帮助教程。实际加工要注意折弯角度和回弹

网友:
你这个图画的吗就很抽象,三边上,一边下。你把自己画的图等比例打印出来自己折一下看看实际效果

网友:
展开图四角需要开角的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SW很好操作啊

网友:
展开图错了,展开图要切角的

楼主:
哥哥们 这个事算好了,就一个三视图, 拿出来交差, 展开图事情 随便了,思路有了就行 不管他。。我先学三维,和机械制图概念啦

网友:
画的让人看不懂,用SW画简单,里面有钣金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画的所有视图都有问题,展开图也不对,你拿张纸剪一下,折起来看看,都干涉了。正确的展开差不多这样的( ...

正确的应该是这个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F:
SW自带教程,你这个钣金简单,自学两天随便都可以了

B站啊,想要学习,B站什么都有,而且免费,这是最重要的,还能收藏缓存下来慢慢看

网友:
用三维钣金画

楼主:
慢慢学慢慢画动动脑sw边学边做
cad多画多问多想
常识书籍多看做笔记

网友:
你和你的图一样醉人。

网友(点评):
哈哈 刚开始 确实有点醉,现在稍微好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