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强度与热处理硬度求助

楼主(2023-05-18):
我想知道热处理硬度与材料强度的关系,在什么地方能查到?

比如我要想知道17—4的热处理硬度达到多高,材料的力学性能最佳。其他常用材料,比如45,42CrMo,40CrMnMo

网友:
插个眼,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简明典型金属材料热处理实用手册

网友:
17-4ph固溶时效处理 我们一般都是480回火方式
其他的百度 或者查询金属热处理手册

网友:
某度可以查到。
17-4PH材料为美国牌号,是马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相当于中国牌号:0Cr17Ni4Cu4Nb。17-4PH添加铜的沉淀硬化型钢种,用于制造轴类、汽轮机部件。
化学成分:
碳 C:≤0.07
锰 Mn:≤1.00
硅 Si:≤1.00
铬 Cr:15.5~17.5
镍 Ni②:3.0~5.0
磷 P:≤0.04
硫 S:≤0.03
铜 Cu:3.0~5.0
铌+钽 Nb+Ta:0.15~0.45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σb (MPa):480℃时效,≥1310; 550℃时效,≥1060; 580℃时效,≥1000; 620℃时效,≥930
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480℃时效,≥1180;550℃时效,≥1000;580℃时效,≥865;620℃时效,≥725
伸长率 δ5 (%):480℃时效,≥10;550℃时效,≥12;580℃时效,≥13;620℃时效,≥16
断面收缩率 ψ (%):480℃时效,≥40;550℃时效,≥45;580℃时效,≥45;620℃时效,≥50
硬度 :固溶,≤363HB和≤38HRC;480℃时效,≥375HB和≥40HRC; 550℃时效,≥331HB和≥35HRC;580℃时效,≥302HB和≥31HRC;620℃时效,≥277HB和≥28HRC

17-4PH合金是由铜、铌/钶构成的沉淀、硬化、马氏体不锈钢。这个等级具有高强度、度(高达300o C/572o F)和抗腐蚀等特性。经过热处理后,产品的机械性能更加完善,可以达到高达1100-1300 mpa (160-190 ksi)的耐压强度。这个等级不能用于高于300o C (572o F)或非常低的温度下,它对大气及稀释酸或盐都具有良好的抗腐蚀能力,它的抗腐蚀能力与304和430一样。

应用领域
•海上平台、直升机甲板、其他平台
•食品工业
•纸浆及造纸业
•航天(涡轮机叶片)
•机械部件
•核废物桶

标准
ASTM..............A693 grade 630 (AMS 5604B) UNS S17400
EURONORM ..1.4542 X5CrNiCuNb 16-4
AFNOR...........Z5 CNU 17-4PH
DIN..................1.4542

化学成分:  17-4PH /  0Cr17Ni4Cu4Nb钢的化学成分:
C                  Si        Mn            Cr                Ni             Cu            Nb                S              P
<=0.07    <=1.0    <=1.0    15.5~17.5    3.0~5.0    3.0~5.0    0.15~0.45    <=0.030    <=0.035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插眼

网友(2025-05-20):
引用 网友A:
有公式

哪里能查到应用的公式啊?

网友:
我以前曾想让热处理专业的同事搞出个材料的热处理硬度表,同事说搞不出来,因为用途不同热处理方式不同硬度不同,就连最大值也难定。
型材标准中的硬度只是原材料的供货硬度,零件的硬度是根据用途来确定。
对于单位常用零件的常用材质还是可以搞出个常规硬度表,使用方便,但这是属于公司机密文件

网友:
单就17-4ph的,可以查ASTM A564的标准的

网友(2025-06-27):
1、【现行国家标准GB/T 1172-1999】,标准适用于碳钢、合金钢的硬度与强度换算。
2、630钢,11楼老师已贴出来了,ASTM标准--A564/A564M标准有翻译版的。

网友:
特种不锈钢的材料一般查材料标准就可以的,热处理工艺及力学性能都有的,其他的碳钢、合金钢都是根据零件的设计要求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