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一个既能伸缩又能旋转的模组

楼主(2023-05-18):
伸缩行程100,旋转最小90°,最主要是这个模组越小越好。希望有相关资源的朋友能推荐下,先行谢过。

307142065@qq.com

楼主:
求助各路大神

楼主:
求助各路大神,我看别人说过有这种,但是找了好久还是找不到。

网友:
精度不高旋转气缸

楼主:
|lemon_wan发表于 05-18 12:50精度不高旋转气缸
气缸暂不考虑,还是需要电动的。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花键轴

网友(点评):
不打算自己做,想看看有没有成品,

网友:
模组没见过,类似的结构见过
还有一个结构类似SCARA四轴机器人丝杆花键_螺母旋转式滚珠丝杆_weixin_39818264的博客-CSDN博客

网友(点评):
????????就想寻一个成品的模组拿来直接用,确实这个功能很好实现,单市面上就是没有,可能大家对这方面的需求都不高

楼主:
其实就是想要一个能自转的推杆,但是自转和伸缩不能互相影响喔

网友:
为什么这方面的需求不高,那就考虑一下这种结构本身的缺陷,花键轴的缺陷就是节拍慢,加速度不能太快,花键螺母和花键轴本身由于受力问题容易造成磨损,寿命比较低,所以能避免这种结构,就避免吧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也是有道理的,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网友:
很简单啊,查下滚珠花键,也叫滑动花键。有各种型号,各种成品。我接触的伸缩旋转运动比较多。

补充内容 (2023-5-20 09:08):
有你图示的样子,花键套带同步带的

网友(点评):
感谢感谢,打开了思路

网友:
首先要确定旋转和升降是不是绑定的,
如果绑定的化直接在升降轴上加凸轮导向槽就可以了
如果是各自独立运转的话可以考虑花键丝杠,要求不高可以中空电机或者回转台里面插一个升降轴

网友(2025-03-18):
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