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能装2个版本吗

楼主(2023-05-18):
先装SolidWorks 2019,能再装SolidWorks 2016吗?

网友A:
应该是不行,低版本到高版本可以   反之亦然

楼主:
多谢!SolidWorks 2019装后悔了,stp文件不能编辑

网友(点评):
但凡你多学点,就不会提出这么不科学的疑问了。

网友:
先装低版本,高版本的装在另外一个盘里。 我的是2014和2021

网友:
2021导入stp/igs 文件后,零件可以单独修改、编辑吗?

网友:
|TZL030fgd发表于 05-18 11:04多谢!SolidWorks 2019装后悔了,stp文件不能编辑
你想怎么编辑?有个选项改下就好了

网友B:
|jiaxingthermax发表于 05-18 11:222021导入stp/igs 文件后,零件可以单独修改、编辑吗?
可以的,选项设置不要默认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装啊?你只要不装在一个文件夹里就行,装一个文件夹就要改个名字也没问题。而且也不存在什么先后顺序,你先装高版本再装低的也可以啊,无非就是装了低的破解以后需要再把高的破解一下,破解一下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情。

网友:
我电脑里就有两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选项设置不要默认

多谢多谢,我试试!

网友:
我装了3个版本

网友:
能用了,不装了,SolidWorks安装出错后太麻烦

网友:
优先先装低版本在装高版本,先装高在装低有概率出现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行,低版本到高版本可以   反之亦然

工科生说话 不要老把应该这些不确定的词挂嘴边,正确的是 随便装多少版本都可以共存

网友:
咱是小学生,有一个能用就行

网友:
其实装两个版本没什么用,高版本保存的文件,低版本打不开;实在要装,双系统了解下。

网友:
可以 装过